一17寸神舟彩显短路

楼主(2008-10-21):
本人最近收了一批破电脑,有个彩显开机保护,有红灯闪。目测发现高压包附近有几个电阻烧成了碳,换之,仍是保护。再查电源,发现启动电阻短路了,换了个就不保护了。可灯不闪了。查3842,7脚15V条变,8脚只有1点几V。再换。问题照旧,现在没有思路了。
本人菜鸟,求各位大哥指教,提供点线索。

网友:
3842的8脚没有5v就可以判定损坏。

网友:
补充下,滤波电容为300V正常。没人回答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原来是高压包坏了,换行管,换3842换高压包,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