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C5

楼主(2008-10-21):
诊断卡显示C5
  我有块主板,开不开机,诊断卡从CO-C1-C3=-C5卡这过不去了.更换好内存后也是卡这.测量内存插糟6个时钟供电都正常在1.25V左右.大家认为应该是哪出问题了,.从哪里入手修啊.
另外,有时诊断卡也可以读过C5一直跑41卡住,不过出现的次数很少,大多数都是卡在C5了.
我新手望各位大大指导下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刷BIOS
取掉COM芯片
加焊。更换声卡

网友:
声卡?和这有关系吗?
内存供电应该没问题.测着都正常

网友:
也许是你的主板不支持你的CPU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一块赛 扬D3.06在INTEL915上显示C5但我换CPU后便亮了

网友:
CPU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情况一样

网友:
你测过内存的电压~负载电压了没~?
你这应当是有时能过内存有时过不了~
如都正常刷刷BIOS吧

网友(2009-03-12):
我修了一块戴尔的板也是这样,跑C5不过
用假负载量电压 时钟 AD值都正常
想刷BIOS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