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调分辨率死机

楼主(2008-10-21):
现有两块主板,一块是升技的ABIT-BD7-E主板,一块是V星的MS-6566E主板,一调分辨率就死机,不是调高或调低才死机,现在只能以600*480 4色模式开机,只要调分辨或调颜色质量就死机,就是点一下颜色质量向下的箭头选择当前的4色模式也会黑屏死机,再开机只能以VGD模式才能开机,不要说是显卡问题或驱动问题了,我试过N张显卡都不行,装过几次系统也不行,内存换过,电源换过,升技的原来有两块一样的主板,换一块板就正常了,所以大家说说主板的问题会是哪里出毛病???刚学修主板啊,就碰到这样的难题,信心都~~~~,也修好过几块板子

网友:
先查AGP供电 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换板吧

网友:
重做系统,把硬盘搞的彻底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AGP插糟旁边给显卡供电的1A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连硬盘都换过一个来试了,其它硬件一样,同一个系统,换一块同样的主板就行了,说明是主板问题。
AGP12V和3.3V供电正常,装显卡驱动后还没有重新启动时可以在1024*768 32位色模式工作,重启后不不能进入windows了,黑屏,只能重启在VGA模式开机,

网友A:
楼主可以插一个4X的显卡试试,如果可以用的话,请查一下A22引脚电平~~~~0V,1V,2V为低电平.3V,4V,5V为高.....注意高电平为8X,低电平为4X~~

网友B:
有没有试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换内存试一下.

——他已经说了换块煮板就行,说明内存好象又OK哦。板问题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V星的那块板子修好了,换了块MS-5芯片 ,担升技的板子就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插一个4X的显卡试试,如果可以用的话,请查一下A22引脚电平~~~~0V,1V,2V为低电平.3V,4V,5V为高.....注意高电平为8X,低电平为4X~~

A22好像没有定义做什么用的,我的插4X和8X的显卡都是0V

网友:
可能是你AGP供电有问题

网友:
难题,放在一边,心血来潮再拿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