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复位灯常量

楼主(2008-10-21):
杂牌845PE,复位灯常量,IO已换,BIOS已刷,SB已换(在好板子上拆的,绝对是好的)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排针3.3V正常,北桥周围所有电容均有电压,南桥周围所有电容均有电压,所有场馆没有击穿,没有明显不工作,无发烫元件,大家给个思路,据客户说是开机的时候电源啪一声烧了,后来换了电源还不行
现在板子是我的了,随便搞,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SB没有换好呢。。。。。。。。。。。。。。。

网友:
CPU复位多少?
PCI复位又是多少?
我也觉得是桥没换好~>.

网友:
把所有接复位的设备
声卡,BIOS等拆下来再试

网友:
有可能是场管软击穿,可以试着更换CPU周围的场管试试

网友:
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内存方面的呢?

网友:
桥装了两次,后来又摘下来装好板子上试了,没问题,不应该装两次都不成的
一会量一下CPU复位电压

网友:
关于菜鸟

我是菜鸟,你也菜鸟,你打出的东西,我看不懂,不知是我识字太少还是什么?

网友:
32687晶振有问题吗
我今天修的也是这个故障,换晶振后跑E1,后发现内存供电MOS击穿,更换后OK

网友:
32.768还真没换,忘了,呵呵,今天下午没时间,明天试试,32.768和谐振电容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