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26

楼主(2008-10-21):
AGP440显卡,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诊断卡跑数到26后报警(1长二短),然后接着跑到7F
插显示器 显示器搭一声电源等绿一下然后黄,自己怀疑是接口部分有问题!
请高手帮助判断几种可能问题?我应该如何检查 修理它!

因为怀疑是接口问题,自己弄个好的显卡接口想换一下,发现不是很容易哦!我初学维修就一个15块电烙铁,弄了半天还没把原来的接口弄下来!郁闷
高手支招 谢先!

已解决:背面的R71有烧过的痕迹!更换后好用!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没人里我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换显卡后解决

网友:
和vga接口没什么关系,你试试擦擦金手指。

网友:
用个镊子在VGA的槽子里来回檫几下

网友:
擦下金手指,还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
先关注插槽、金手指。
接口针脚用细砂纸打磨。

网友:
你们说的不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还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VGA接口有问题,是你的判断有问题。
已经告诉你维修方法,你要先去做了。
不行,就再来提问。

网友:
我既然这么问,当然是试过了你们说的办法啊!
一个好机器正常的机器把显卡拿掉,换这个显卡,出问题!
所以说是显卡的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我会问显卡么哪坏么,真晕!
接口部分有烧坏的痕迹(个人认为),所以才说的接口问题啊

网友:
先用表测下VGA头每个插脚到插孔之间的阻值。

接口部分有烧坏的痕迹,痕迹在哪里?有没有烧坏线?
有个清楚的照片就好办点。

用铬铁与吸锡器配合可拆掉VGA头。
上锡时得小心点,锡点太小,不是很容易操作的。

网友:
感觉是线路有虚的地方!是啊,你说的对,锡点太小,我破烙铁不好弄!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铬铁与吸锡器配合,一个脚一个脚搞定,卸下来还是容易。
手生没关系的,多练习吧,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你想几天学会焊接技术,可以告诉你学习方法。

网友:
还在么,怎么上传不了照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回复里先写几个字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再点预览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上图片我想上图片我想上图片 你看看这样行不

原来就这样的针脚,我想换下试试!
有必要么???

[ 本帖最后由 想念安奈儿 于 2008-10-23 00:18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帮助!我会努力的!明天买点好用的工具去!

网友:
想用烙铁取这个接口不是一般的难度啊,除非大功率的,全面加热。

网友:
跑数到26后报警(1长二短),如果接口坏了,不应该会报警的
我取这用热风枪
加吸锡器
用平口螺丝刀一撬,就掉了。千万别短线,或者把焊盘弄坏了,那就。。。。。

网友:
系统都没能点亮,肯定没有信号输出了,你换VGA接口是没有用的。先用橡皮擦下金手指部分吧,不行就看卡有没有掉件,再查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