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200不开机报警,换内存有时会正常,求助~~~

楼主(2008-10-21):
联想邵阳E200不开机报警,换内存有时会正常,求助~~~

网友:
淌內存槽,如果問題不能解決那只好判定是北橋了

网友:
这款主板的主要毛病就是内存不过,还有就是电源板上的元件容易空焊,内存不过大多数是北桥的问题,但是这个SIS的北桥很难做好,工厂里面很多主板做了北桥不好都报废了

网友:
谢谢!!!北桥的问题就放弃不修了,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2008-12-02):
我修过不是北桥坏,是北桥的内存总线问题造成的内存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