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00VM花屏

楼主(2008-10-21):
华硕Z9200VM笔记本,A6VA的简化版。P-M740 X700显卡,第一次能正常开机,进入桌面一分钟就开始花屏,在EVEREST里面温度也不是很高,CPU48度,主板40度,硬盘33度左右,就开始花了,再过几分钟,花的更严重,鼠标点图标也没瓜了,强制关机,还有听到关机音乐。重启,连CMOS界面也花屏,我刚开始以为是散热不好,给显卡芯片和CPU重新涂上硅胶,故障依然。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北桥坏了或者显存芯片坏了(虚焊)。还有开机时CPU风扇一直不转,等到花屏重启后CPU风扇才反应但不是花屏。难道温控电路也有问题。但开机1~2分钟温度不高,不转也应该正常吧。请高人指点。

还有第二次开机花屏只显示左边80%的屏幕,也就是说右边有条大约5厘米宽的竖黑条不显示,但画面是完整的

今天做了显卡BGA,不花屏了,但好像影响了南桥,要么不进系统停在检测USB处,要么进了系统没多久USB鼠标不能用,因为南桥在显卡背面很近的地方,所以又做了南桥的BGA,好事多磨,终于做好了。3DMARK跑了5600多分,现在还在测试中。用了一个多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试试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花屏,排除屏问题

网友:
哥们你的显卡挂了
看来要做显卡

网友:
是不是 这样的花屏

网友:
没有花的这么严重,花没多长时间屏幕就自动跳掉了,然后按电源键关机还有听到关机音乐,好像并没有真正死机一样。

网友:
基本上要换显卡芯片,X700的显卡很容易坏的,上次修了一台华硕的板子,记不清型号了,也是X700的显卡,加焊没用后,开机不花屏,可是跑3D是有会黑屏,有时会花屏,换显卡芯片后,正常,

网友:
與其說X700的顯卡易壞,不如說ASUS本顯卡的焊接水平不怎麽樣更貼切點

网友:
嗯,有理,明天去让我师傅做一下BGA试试

网友:
重做下显卡试下

网友:
顶一下,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