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08-10-21):
系统供电故障检修方法

1、 供电(无16V)
开路性故障:检测保护隔离电路。
短路性故障:16V对地短路,查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电压法:
用可调电源输出相应的电压,直接加到输出端。
对地测阻值:
高端管对地阻值数百欧――高端管击穿或芯片损坏,低端管并联的负载一般都是好的。
高端管对地阻值几十欧――高端管被击穿,与低端管并联的负载同时被击穿。一般是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或后极负载。可断开输出电感后的保险,判断是前级击穿还是后极击穿。

2、 控制信号
23脚有控制信号,9脚有电压但不正常,芯片坏;没有电压可能是18脚25脚没有供电,查外部隔离二极管是否损坏。如果待机状态下各脚工作电压都正常,这时再给7脚或28脚加上5V左右的电压,电路应该有正常的3.3V或5V电压输出,如果还没有,一般是芯片坏。
3、 16V主供电下降几伏,一般是电源芯片损坏,用手摸电源芯片应该感觉明显发烫。

系统供电电路易损坏的元件:
1、 电源控制芯片本身损坏。
故障现象:
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正常,但没有电压输出。
待机状态下,总供电正常,但一按开机键,总供电瞬间短路。
2、 高端门场管击穿损坏。
3、 10欧限流电阻开路。
4、 隔离二极管开路。

网友:
你不是不写错了那有16V的啊,12V是吧,你讲这几种方法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