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求助HPC1769OSD显示器,开机后图像变成上下变长,左右变窄,调节无效。而且亮度变暗也调节无效。求高手指点,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换数据就好了,是数据出错

网友:
换什么数据
换什么数据,是分辩率吗?

网友:
这种情况测量一下二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二此电源有没有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