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高压板的带换

楼主(2008-10-21):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多多参与.

网友:
好贴,楼主将自己的经验发出来,让我们少走弯路!!!感 谢!!!

网友:
LZ的好贴子给加点分吧,太好了.清楚极了.

网友:
一般接屏的供电,这样就可以跟屏的开启同步了。

网友:
原来如此, 学到了。。。。   那12V的 高压条代换呢?????????

网友:
所有的笔记本不都可以从亮到暗.从暗到亮调节吗?
楼主改的高压板一直让它白屏了吗?按4楼的接屏供电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19V的 高压板替换就可以了 ,

网友:
呵呵!~~这些都是 很简单 的 电路  不过 对于  没改  过的人  应该是  精华

网友:
帮你顶起,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还是19V的难改..改好了老要烧对管

网友(2008-12-25):
上回改的高压板,今天回来了,说屏暗,开机测确实是,在打开屏盖后开机测试时他又亮了,自己就把高压板的线圈给补焊了一边,可是用电池时发现屏有闪烁的现象.最后在测试中发现先前的绿线没电压,现在有了.而且在调节时他一直时高电平.说明他是EN信号.而先前把黄线与点亮针脚连起来.达到点亮灯管的目的.看样子现在的后遗症来了.
       这会就先前改的连接线给去了,把绿线接在相应的信号脚上,在有电池开机没有闪屏的现象了,而且白屏的现象也没有了.
先把先前做的说明纠正一下,谢谢,让大家见效了

网友:
4楼的是高招 处理好一点免得返工!

网友:
是啊

我新手,各位大侠能给说下,那些线都接去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下4楼 屏的功电 能说成是控制吗? 还是什么?  谢谢

网友:
VCC,ADJ,EN,GND
固定死不用调节,可以ADJ,EN两点相连接在一起```屏亮状态但固定S不能调节

但VCC,EN两线接错,虽然可以正常显示,可是会出现开关机先白屏,两脚对换下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VCC和EN是必要条件~按道理说不会有你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