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K 不开机!、

楼主(2008-10-21):
今天拿到一个客户送来的本本, 说是进水了。。 按下开机按钮后没反应。。
扯开机壳后,没有发现烧痕。。
测电感对地值正常,,,  待机电压正常,  触发后电流跑到68 就不跑了。 拔下内存也是跑68。。
上假负载,测  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就复位没有,  测MINIPCI槽 也没复位,现在可以明确是全盘无复位,但我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各大电感都出电压了 , 电压正常。。。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
我一般首先洗板,晾干了再修。

网友:
要查南桥PWOK信号有没有。

网友:
南桥PWOK信号 有高电平  3.3V          是1.2VS-PG  通过 MIC811SU(一个四脚的IC) 得到  PWROK_A 然后再通过 NC7SZ08P5X(5脚IC)  输出 PWROK    。。
  请问下,下步怎么查。。。。。。。 在线等。。。。。。。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CPU的 PG 信号有、、、、

网友:
迷你槽测不到复位,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