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2010 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21):
每次开机都要按F1 才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有 高手们是什么问题啊?
开机提示以下: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both apc and DMI !
Press F1 to resume
Mac

网友:
网卡mac地址无效。

网友:
在BIOS里可以设置吧

网友:
在BIOS 里没看到网卡设置!!!!

网友:
换一个MAC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