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ED继电器响

楼主(2008-10-21):
你好,我的显示器是长城的1772ED现在是继电器响,3脚电压摆动,请指教

网友:
肯定里面有管子短路了慢慢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次级负载有短路引发的电源保护性故障.检修流程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压能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

网友:
我开机后发现R105电阻已经烧坏了,电源块3脚11V-13V之间摆动

网友:
重点还是后机呀。。。。

网友:
你说的我都知道,断开开关变压器第9脚+B50v有电压,电源块3脚电压也正常16V已经启动,12V,6.3V,5V都没有请指教

网友:
现在开机黑屏,以前的是行管c极线断了,连上后开机黑屏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