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移动硬盘

楼主(2008-10-21):
请教如何检测移动硬盘。我刚买个二手的40G移动硬盘.想检测一下.可挂到主机上进入MHDD.或者效率源老是提示找不到硬盘.请高手指教.急呀

网友:
晕呀.这么大的论坛没一个回答的.

网友:
线接好了吗!是不是用转接卡的啊

网友:
线没问题.没转接卡.用USB线,如何有DOS下用硬盘检测软件检测.请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 线什么的  看接反没  看硬盘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