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TD770V屏幕有呼吸效应,兄弟师傅帮一下,谢谢

楼主(2008-10-21):
NESO TD770V屏幕有呼吸效应(随机的)不是像有些资料上说,在白色与黑色之间才会比较明显的,我这个显示器,只要开在那里,显示画面不动,还是会有呼吸效应的(哦,是整个屏幕的画面一起缩小再放大,在这个过程中屏幕上还会有一条一条的线,波文状的。)我以对整个主板加焊过了,排除虚焊的可能。我也断开了二次电源,还是一样的,测量行供电 变化只有1V之差,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显示一通电,电源批示灯,就一直是长亮的,按一下就可以开机(指接入主机信号),可显示画面,再按一下就关了,不过电源指示灯还是长亮的,还有我不接信号,显示器指示灯会一绿一黄一绿一黄交叉闪,说明没有信号(这个是正常的)不知为什么一通电指示灯就亮。

希望各位兄弟知道这个问题的,帮帮我,说一下问题在那里,谢谢了。等待中!!!!!!!!

网友:
呼吸现象一般是高压不稳,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上没有高压包,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如果其它的地方都查过了,没有找到问题,那一般来说是包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显示一通电,电源批示灯,就一直是长亮的,按一下就可以开机(指接入主机信号),可显示画面,再按一下就关了,不过电源指示灯还是长亮的,还有我不接信号,显示器指示灯会一绿一黄一绿一黄交叉闪,说明没有信号(这个是正常的)不知为什么一通电指示灯就亮。
????????这部分问题不清楚是为什么?大家帮帮我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