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08-10-21):
我的显示器型号是:LXB--L17C   43.2厘米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一开机屏幕闪一下就黑屏,指示灯从绿变黄,几秒钟后屏幕又闪一下又黑屏,指示灯绿一下又变黄。
拆开机器,看到开关按钮小板处用于绝缘的胶布破损严重,这样开关操作会有短路现象发生。重新粘好绝缘胶布,但显示器故障依旧。检查电源板发现有一路输出的电容鼓爆,C922--1000UF16V,C924--470UF16V。我将这两个电容更换了,问题是有一个稳压管ZD904--7.5B 接在两路电源输出之间,我看不懂。
我这台液显内部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电源,灯管的升压也在这块板上。一块是控制板,扫描、驱动、主芯片都在这块板。
各位坛友谁来指点一下,这个稳压管的参数和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是个7.5V的稳压管,这个稳压管接在电源的输出端,主要的作用是:
当电源电路由于某种原因(如:元件参数变值等原因)而使输出电压升高,当超过这是个7.5V的稳压管的稳压极限值,此时稳压管击穿短路;
这样就保护了它的负载电路不会因电压超过正常的工作电压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