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思维不测供电修当FF主板。

楼主(2008-10-21):
同事昨晚搬一台机来,说点不亮,他反应说有时开不了机,这次是彻底开不了,量电源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现象,插上诊断卡,清BIOS,开机,能上电,但诊断卡显示FF,头大,插上假负载,打开频率计,测得主频133正常,内存,时钟正常,按U座、北桥无反应,仔细观察诊断卡,发现BIOS灯和RUN灯,都没亮,说明主板的BIOS还没有读取,所以主板还没有运行,刷BIOS,能跑码,但当D3,咦,这不是传说中的内存问题吗,拔下内存条,用橡皮插了插,亮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2009-03-17):
仔细观察诊断卡,发现BIOS灯和RUN灯,都没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仔细是老师

我得学习,
我供电正常,一般上来就刷BIOS,换I/O

打开频率计,测得主频133正常
__________________
什么是频率计?????

网友(2009-04-19):
顺便测测主供电也是不可缺少的吧,也没浪费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