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显示D4,报警声为三长音

楼主(2008-10-21):
急!!我这里有一块主板,为硕泰克sl-75frv,点不亮,检测卡显示代码为D4,报警声为三声长音,有经验的师傅们看一看是哪儿的问题,在线等候!!
点不亮

网友:
是跳变还是一点亮是D4,跳变重点查内存及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再打北桥阻值,看是不是北桥原因。不是跳变按FF,00去修,方法论坛的新手区有!

网友:
不是跳变,刚开始直接就是D4,现在有所变化了,现在改成直接就显D3,板子没动过

网友:
换下内存看下…………

网友:
内存是好的。。。。。。
在线等高手。。。。

网友:
从你的情况来看,内存应该没有问题。
一可能是内存的插槽有问题,建议先换内存插槽。
二就是显卡了,建议重新插一下显卡,或者更换新的显卡。
三是碰到JS了,不过不要紧,只要在保修期内可以找JS,不过还是要看他的态度了。
最后愿你的电脑早点恢复正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