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怪毛病,高手帮忙

楼主(2008-10-21):
前几天接的三星788DF,开机3无,检查后发现厚膜电路旁Z39B稳压管坏,由于没找到资料,而且是保险(我估计),而且手底下也没有39V的稳压管,于是没有装,开机正常,稳压管另一端32V左右,连续开机12小时正常,于是叫客户搬回去了
第二天客户打电话来说开机不亮,心想是不是没有装稳压管把厚膜电路烧了?打电话的工夫,客户说慢慢开始亮起来了,于是叫客户把机器由送我我这里来,开机测量,7V、50、80、14、-14均正常,7V转的6.3也正常,行管供电80V正常,正想继续测量,显示器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了,再关机重新开,无故障,放一个小时后(拔掉电源线),开机无故障,放两个小时,依然无故障,第二天再开,故障又有了,又可以测了,还没找到眉目,又正常了
现在的问题是,1、稳压管到底有没有用?大部分人都说是保护用的, 我看了下电路图也是保护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坏的时候是正常的
2、如果是机器凉的时候开机不亮,为什么放一个小时仍然能开机?但是机器烧一会后的确没任何问题,想不通,有电容老化?是什么地方的?望高手指导,本人新手,麻烦说得详细点,不胜感激!;
还有,灯座用无水酒精擦过了,故障依旧,灯座上6.3V,测量结果6.2V(不亮的时候和亮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这个电压),也正常

网友:
有稳压管 就好装上  你的后模块可能是3842吧 他内部也有稳压电路 他的工作电压在十六伏左右 外面的稳压管即是 保护 也是对3842的供电减轻负荷 如果你测电压正常 而不亮 和稳压管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新的故障 显像管本身 还有尾板 灯丝供电 加速极电压主要查后极

网友:
二楼的好象没碰过788吧???  是DP904

G1电压呢?楼主你好象没量,二次电源你也好象没提起。

网友:
在出问题的时候应该测一下G1 G2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如果G2电压不正常肯定是黑屏的!

网友:
尾板上G2那里有个2KV的电容 取掉开机看是不是一下就亮了 如果是 故障就在这里 不过记得找个好的安上去 不然效果很差

网友:
在不正常的时候测量G2电压是否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G2电路上有元件漏电引起的.例如G2电容.

网友:
多谢各位的的帮忙!小弟心领了

网友:
你测下高压保下面的三极管,最好是换掉。我估计那三极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