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865主板,上电自动触发

楼主(2008-10-21):
一块技嘉865主板,上电自动触发,查cpu供电  核心电压:1.75v,时钟:0.4v,复位:无,apg供电:无,内存供电:无
检查发现m104i 16脚输出10v,不正常,15脚基准电压低:0.35v,此15脚由ite8206r的12脚提供,8206r功能和作用不知道想咨询,谢谢

网友:
一更换过8602r,没有效果,还发现8206r 27脚也无输出,此脚接内存2.5v控制ic isl6520的基准电压输入7脚,造成6520不工作,所以没有2.5v内存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