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本本USB不能用

楼主(2008-10-21):
测电压是USB的5V供电没有,供电转换管是RT9711A是个8只脚的管子,引脚功能是:1:GAD    2:VIN   3:VIN    4:EN   5:/FLG    678:VOUT       2和3有5V电压输入,4脚没有电压,5脚有3.3V  ,  678脚没有电压输出,  现在就是开关没有电压所以就没输出,这个4脚的开关电压怎么来查呢?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能不能把5V直接短接过去不要经过转换管行吗?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好面熟的名字

网友:
貌似人人电脑华强柜台一个客户的名字

网友:
俺是福建人,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人人就好了技术肯定是很棒的,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怎么没人说正题呢?请求大侠拔刀相助,小弟先谢了

网友:
我跑了线路RT9711A的第4脚是到KB926QF的,KB926QF是IO吗?里面有没有程序呢?能不能直接换呢?还有就是能不能别的地方飞一个电压到 RT9711A的第4脚呢?这个电压应该从哪里飞过来呢?

网友:
可以先接一个5V来试试,如果USB能用了,就可以顺着电压的思路去查。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静态5V电压飞线试下或者从别的USB供电脚直接飞线过来

网友:
不经过转换管,直接短接过去好了,不管它了,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