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打火后遗症

楼主(2008-10-21):
有一台HEDY H72F显示器,接机时,通电打火,更换FBT后,I2C总线在接上VGA信号线的情况下失控(不能开机和关机,一直亮绿灯),二次没升压,屏幕中间有一道水平亮线,查电源输出的各电压均正常,CPU的晶振工作正常!CPU\存储器以及行场振荡芯片都已更换过!I2C总线上的二极管及电容都检查过.请问版主,问题估计出在什么地方,现在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断开信号线就一切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断开信号线或是行场同步信号就可以正常开关了,但是如果断开行场同步的其中任一个信号后,指示灯就会快速的从绿灯变成闪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