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没有了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楼主(2008-10-21):
今天换桥不小心一下把板子上的焊盘清理没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桥的中心位置,不知道能不能接上,现在桥还没有上,估计是不是板子报费了?请大家给我支个招...难道板子真的要报费..心疼呀..

网友:
哦, 试下运气吧. 有些脚是空的,或是地线的,少了也没所谓的, 只有查图纸或者上桥试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站就有高手飞线的视图,你好好找找

网友:
飞线我喜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线头的点就用漆包线连上延伸到焊盘中间.没有线头的只有用刀片挖出线头再跑线,找到另一点后飞线到焊盘中间,蘸少许AB胶固定线头.

网友:
BGA焊盘掉点 可以接 一种方法是用细漆包线直接飞在IC上 然后固定好
                   二种是直接在原焊盘上  用手术刀刮出断点 用很细的铜线圈成BGA点焊好
                    上点绿油固定 然后焊上IC 记住焊接IC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东IC  看IC焊点 熔化
                    向下沉下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