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自检框但没图像

楼主(2008-10-21):
最近碰到几台17寸纯平显示器都是在不插主机时,有"无信号输入"显示,但是插主机却不能显示图像,
按道理说有自检说明显示器好啊,除了数据线断或针缺,还有什么其它原因造成的呢?
请问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
同步输入电路 ROM资料和MCU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