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21):
该主板型号为K8M800-M3,故障现象为:
加电自动触发,第一次可以亮机!
重新启动后,无法亮机,诊断卡灯无显示,数分钟后诊断卡显示C1

将主板断电,放置几小时以后重新加电,又可显示!重启后故障依旧!

望各位达人指点方向!

网友:
这么多人看怎么没有人回呢!?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第一次亮机后,手动重新启动,然后诊断卡的RESET灯就一直亮了!

新手请教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你复位开关干的好事情

网友:
C1不是很好修的吧。。。。问题比较多。

网友:
IO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