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了一台DELL主机.主板是845GV.集成显卡无显示

楼主(2008-10-21):
示波器测量,有行.场信号.没有三基色,时钟IC已换.网卡也拆了..还没有三基色.请问该从哪里下手..不会真的是SB问题吧?

网友:
集成显卡是NB里的不是SB,楼主先搞这清楚了。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的说先测各相供电正常否.电源好坏.USB对地阻  再说别的.

网友:
哦,,我经常将这两个东西弄错。。。是集成在北桥里面。。。

网友:
845GV主板能启动吗?问题不清楚啊

网友:
诊断卡跑数正常呀。。。都有行。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