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21维修日记

楼主(2008-10-21):
这个月的生意真是惨不忍睹啊,简单的就不说了,说一下前几天接的二个液晶,打开后盖,吓了我一跳,跑出来好多德国小强,赶快拿东西拍死,故障说 一下是不通电,指示灯都不亮,上去量保险,能通,量后级输出电压,15V3.3V都有,怪了,怎么会不亮呢,不会是小强把大小便拉电路板上了吧,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洗板水先清理一下,再通电,亮了一下又不亮了,仔细看电路板,发现通往按键的线路上有些黑色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强的大便,拿手术刀清理了一下,再用洗板水清理,通电一切OK。
第二个我学乖了,拿到外面拆后盖,把跑出来的小强都杀了,做清理,量保险,保险不通,断了,先不接,发现300V后一个降压电阻黑了,二个液晶是一样的,查了前面那个电阻是18K,换一个上去,查后面的电路没有明显短路的,通电,15V3.3V出来了,可灯一亮就灭了,接主机也是这样,先判断高压出的问题,换个自己的高压条上去也是这样,以为没接对,照着这样子接在另外一个上亮了,说明没接错,高压板也没坏,那就怪了,换前面那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机子正常工作,说明还是在电源上出的问题,和前面一个对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不行,换电源开关管,还是不行,换12V整流管还是不行,晕了,没办法了,这东西怎么整啊,第二天上班,换12V电容,也不行,怎么这样啊,修到这程度了,怎么就不行了呢,电压都出来了,怎么就亮一下灭了呢,把光藕也换了,还是不行。第三天了,想来想去没办法,把自己的高压板,驱动板,加12V电源全换下来,拿给客户了事,把他的这个电源和驱动留着自己研究。
有哪们大哥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教我一下方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12V3.3V之间的稳压管,这样问题让我想起了飞利蒲多种型号显示器出现这种问题,它用了IN5347这个稳压管是10V5W的很容易坏,就造成测量有的正常,没有负载时输出也正常,加上负载没有输出,外像表现就是灯亮一下就灭

网友:
谢谢大哥提醒,我要好好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连个机型都没说,怎么知道他是飞利浦15吋机子又是电源主芯片用的是TEA1533机型?再说1N5347稳压管是10V1W,而不5W。可用1N5347B代用(1/2W)。

网友(2008-11-21):
学习了,经验永远比理论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连个机型都没说,怎么知道他是飞利浦15吋机子又是电源主芯片用的是TEA1533机型?再说1N5347稳压管是10V1W,而不5W。可用1N5347B代用(1/2W)。

自己不知道,就不要误导,你好好查查1N5347到底是几W的!1W的要是能用在这种机子里就怪了!
我哪里说他的机子就是飞利浦的机子了,“这样问题让我想起了飞利蒲多种型号显示器出现这种问题”,只是说明12V和3。3V之间的稳压管常易坏!自己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