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TRX330-L求助

楼主(2008-10-21):
今天接一块技嘉GA-8TRX330-L,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有就一个微小的振动就重启或者复位灯常亮,中间没有振动的话,可以正常使用,断电之后再开和上面的一样,检查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因为不加电的时候是正常的,加电之后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检测了,
把能加焊的IC芯片都加焊后,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插硬盘

网友:
一看就是虚焊了吗?把所有的IC都加焊一遍,呵呵。。

网友:
网卡,IO,加焊过了,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
加焊VCORE的MOS管与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2009-05-14):
CPU座空焊了吧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