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K8N5X (939) 南北桥合一的板!

楼主(2008-10-21):
用诊断卡跑数值   只有2个数字  49  50     停在50上不动了!
CPU 供电正常 (发烫)   内存正常    CMOS附近无短路   BIOS错误 了吗?

THANK YOU  VERY MACH!

网友:
好像是bios往cmos写值出问题,你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桥有问题了,质保期内拿去保好了

网友:
THANK YOU

恩,明天我也就最后一个办法了,搞不定就跟客户说:3166,换板吧!
错了,换机吧,现在没有939的喽,换940的吧!过渡产品,别留恋!

网友:
桥有问题吗?

明天刷个BIOS不行的话,只能跟客户说换板吧!
但5实在是渴望得以指点,找出真正故障原因和正确的解决方法!
真的桥有问题吗?
如果我用手用力按着能开机的话,我就上BGA台了!
好像不关桥的问题吧!

网友:
1:检查各点供电1
2:刷BIOS
3:加焊桥吧

网友:
NF单桥,跑50根C1就加焊桥吧,把显卡拔了就可以跑26那就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