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WEIYI 17寸液晶白屏2秒黑屏 绿灯闪

楼主(2008-10-21):
WEIYI唯一牌子  17寸液晶   型号:H782D   上电白屏2秒黑屏  绿灯闪   求维修思路
拆开看:
1.   屏型号:EEM170S0-A0 (不知何厂生产?)  4灯小口,30片插
2.   220V高压一体板
3.   驱动板很小一块
照片如下:

网友:
先查灯,只要有一根灯管出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行就再查高压板。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检查驱动板.

网友:
首先白屏
应该是先查驱动板把

网友:
屏4灯每支单独测均亮,可排除。
驱动板:
1.   上方30片插接屏,量右边和左边几针均无电压(高压一体板输入12V和5V正常)
2.   左边5针接按键板,现象:绿灯闪
3.   右边7针接一体板
4.   下方11针接VGA线
板上芯片型号:ATMEL536
                        24C08AN
                        SU27    D

网友:
看驱动板先,个人觉得供电问题出故障的可能比较大.看1084这个MOS管发热大不,我的液晶跟你一个现象,换了这个MOS管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
上电万用表量1084-33PM管:中间脚3.3V,右边脚5V,该管是否正常?
问先智科技:该板如何写MCU,拆下24C08AN吗?基地新版编程器可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用拆MCU,直接ISP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版主,求问:
EEM170S0-A0是那家厂生产的屏,我网上查不到资料,看接口是30片插,不知输入电压是那几针是几伏?配何屏线?基地淘宝上的乐华通用板RTD小芯片通驱动点亮吗?该屏的驱动也下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