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15板开机就出现个MIS的画面就定住

楼主(2008-10-21):
V星815板开机就出现个MIS的画面就定住了。。北桥和CPU旁的大电容我换完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看看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最小化系统来点,不行再刷BIOS等

网友:
键盘口供电,数据,时钟各脚正常吗

网友:
这个凭经验的话PWM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测了就可以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
按下Tab键看看,如果是在扫描内存的话就进COMS把那项关掉

网友:
还是刷新一下BIOS吧!

网友:
内存可行大一点

网友:
BIOS刷过了,键盘口也看过了还是一样。。。。只有慢慢查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