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显存的方法

楼主(2008-10-21):
  看见有很多人问短接显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把显存的1-2脚或65-66脚短接就行了再用MATS测试看它在那一区。反复测几次就可以得出显存的排列规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1脚是VDD,颗粒用的电源引入脚
2脚DQ0,数据位
3脚VDDQ,数据位用的电源引入脚
若1、2脚短接,有可能坏颗粒,慎重。

谁手上颗粒多,可以试下哈。

直接連4、5脚或62、63脚比较保险、快速。
原因:都是数据位。
        相邻,粘点锡就连上了,用点松香一点就断开了。

网友:
有时候短接别的地方,128M..的 变成64M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是VDD,颗粒用的电源引入脚
2脚DQ0,数据位
3脚VDDQ,数据位用的电源引入脚
若1、2脚短接,有可能坏颗粒,慎重。

谁手上颗粒多,可以试下哈。

直接連4、5脚或62、63脚比较保险、快速。
原因:都是 ...

绝对同意这种说法,请慎重操作。另外,即使是短接数据脚,也不是百分百能看到结果,有时屏幕会无显示。

网友:
好久没上来了,学习了,我就是不敢乱去短接

网友:
5200有些显卡短接最后两脚会不显视的。

5200有些显卡短接最后两脚会不显视的。

网友:
终于学到了短接显存的方法.

网友:
终于有人说了显存短接的方法了.谢谢说过的朋友

网友:
怎么大家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呀
倒底是谁的正确呀

网友(2008-11-22):
12短接没问题的...有时候你不注意都会连上的...显存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