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21):
今天一个客户给了个MP3 彩屏的 不能开机 在用数据线连电脑能读出数据(但也不能开机) 不过在联机时机子会发出一种刺耳得叫声(没有喇叭) 和电源的高频鸣叫一样的声音 请教高手这个MP3的问题出在哪里的???
电脑

网友:
刷个固 件试试看!

网友:
莫非天籁之音?这p3不错

网友(2008-11-29):
杂牌的 连驱动都找不到了 更别说刷机了 我都准备报废了

网友:
做个U盘还可以嘛
检查电源

网友:
是电脑响吧

网友:
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换个主控试下,我的p3是刚开始自动重启、关机,后来不开机了,换个主控好啦,我的是巨力的主控。

网友:
检查一下主控周边的电容.不行再换主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