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不过内存

楼主(2008-10-21):
IBM笔记本不过内存,换内存不好用,诊断卡跑02
加旱内存接口还是不过,还是跑02
请高手帮忙,是不是北桥虚焊啦,
加旱北桥会不会挂啊,温度多少为最易啊

网友:
T23已经修好,内存接口没有焊好,所以跑02

网友:
,做维修还是细心点好啊

网友:
哈哈   还好你没加焊北桥,, 北桥加焊 要掌握好稳定  很困难。。  稳定一般在 400以下。、、

网友:
你的什么机器呀?400?在我机器上的话估计板都黑啦

网友:
今天客户说运行GHOST死机啦,开机有时报警啊,伤心死啦,加焊不好用啦,难道真是北桥的问题啊。找高手修修

网友:
加焊北桥温度控制在340度左右,温度高了会烧坏北桥的

网友:
诊断卡跑02是内存不过吗?你的是IBM的什么机器啊。

网友A:
无铅锡是273的熔点
又铅锡是 183的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铅锡是273的熔点
又铅锡是 183的熔点

谢谢分享。

网友(2008-12-01):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IBM的跑85,87的会有那些问题,我换过北桥了。

网友:
不错   学习啦   以后有这种问题   就好解决啦

网友:
可以先测BIOS脚的电压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