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推动管不良引起的无输出故障

楼主(2008-10-21):
一只世纪之星ST-ATX325电源各路电压无输出,该电源开关管为TOP221Y+两只C4106。拆开电源,目测输出部分1500UF电容爆浆,以为该电容短路造成保护,换新并测各路阻值在正常范围之内,通电,短接绿黑风扇武动静,再测+3.3、+5.0、+12电压均在1V以下,去除绿黑的短接,测紫5V5.12V、PS-ON4.3V、P.G0V,待机电压正常,再次短接绿黑,测TL494 4脚0.3V、12脚11.55V、8脚及11脚1.5V,均属正常,但风扇就是无动静,至此肯定推动管以后各级一定有一处或多处故障,在路测各元件却未发现故障,再测,为了做到测量准确,开关管、输出整流部分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就这样,翻来覆去,均未查处故障点,一天为了这只破电源搞得精疲力尽,而它却像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动静。无奈只下,使出“换将”这最后一招,电阻电容不去考虑,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管拆下装上较为麻烦,因此先从推动管开始,让两只旧的CP45下课,换上新的,不抱任何希望的去短接绿黑,风扇忽然转了起来。各位先生女士,你们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境,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大喜过望,而我确是脑中一片空白,差点晕死。量橙色3.35V、红色5.11V、黄色11.55V,再接上硬盘,硬盘跑的飞快。最后我把那两只下课的C945扔出门外足有20多米。

网友:
当时有没测一下拆下来坏的C945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
楼可解气了.应该让这两只管粉身碎骨!有时修的头大了我也直想把板子往车轮下扔!
原来的c945是开路了还是击穿?换上新管后烫不烫?

网友:
有同感啊,有一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没察出毛病,整流输出管均是好的。

网友:
回踪影先生:当时换上新管正常,直气得半死,没有拆原来的管就扔掉了。
回流光先生:换上新管一切正常。
李新海先生:说实话,我真的没见过13007做辅助开关管的,今天想了一下,没见过不一定不存在,因此向你道歉。还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
我也是手头没有那个管才用的13007,工作原理一样,所以才用他代换的,我已经代换好几个了,均成功!有些事还的多多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