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ECC内存如何改为普通内存?

楼主(2008-10-22):
前两天刚从淘宝淘了两条服务器用的IBM ECC 512M PC133 SDRAM,是双面,每面9片颗粒的,本想给我的815主板电脑升下级,没想到815主板每条只认256M,另一块810主板更惨每条只认128M,各位前辈,有没有办法把这两根ECC条子改成普通的条子,比如拆掉什么芯片去掉一个颗粒等....

网友:
可以换内存基板的 发张图片看看是什么颗粒

网友:
目前来说从taobao买的ECC SD内存有两种,一种认全容量,是夹层ECC内存。
另一种只认一半容量。是标准的ECC内存。
你可以考虑换底板。换完后要做完全的测试,ECC内存颗粒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坏块的,因为即使有错误数据ECC效验是可以纠正的。这样的话在ECC下不影响使用,不过在普通内存上就过不去。
810认128是很正常的。目前只有一部分256内存(好象普通条的双面SD可以认完)在老的810上认完全,有半年没弄SD了。忘了不少了。
真正的单条512M普通SD内存我只见过一次,是4位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