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IED80G硬盘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这有一块迈拓IED80G硬盘,通电后有敲击声,请问是什么问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一般是磁头坏了,如果没有重要数据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那我就不管它了

网友:
你更换一块电路板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