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高手求救 联想17开机滴答响

楼主(2008-10-22):
型号是:联想LXB-F17069HB
开机有升压 但瞬间就滴答一声电压从110V再降到90 80 没5秒钟就还原到50多伏了,其他几组电压也会随滴答声有跳动,然后过几秒又会重复这样的过程!
把高压包断开接个灯泡二次也不升压,但电压不会跳! 知道的兄弟帮帮忙 小弟先谢了
注:把高压包断开不跳了 但是二次不升压了
问题会出在CPU上吗?

ok了   是高压包附近的一电阻不好  参数不对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啊,你查下,是不是消磁电阻那的离合在滴答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你先把各电路一路一路断,看看还会不会跳变如果断开的一路电压不跳了就说明这一路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你的高压包坏了

网友:
都换过了 没用

没有                            用

网友:
回复3楼的:

我都断过了  要么就是不升压  要么升压就滴答跳掉
会是CPU内部有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