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22):
一三星显示器.开机之后无反应,20几秒后高压起来,屏幕正常显示,升压管,行激管,高压包全换,还是一样.

一开机,在屏幕没显示之前测高压包供电脚有50几伏供电,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行激励有个电解电容,检查一下有没有容量变小.

网友:
这种毛病大部分都是电容的问题,你可以在+B上再并个假负载,如果马上就震那就是电源初级的问题,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电源次级的问题或是向楼上说的行激励那检查检查,基本上都是电容问题,重点检查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