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4600 不开机

楼主(2008-10-22):
东芝4600不开机,这台机是老本了,检测卡显示00,测CPU电压为1.3V,内存电压是3.3V,这两个电压都正常,我还测了一下,内存的对阻值,也都正常,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是想不通哪里还能有问题了,请大侠们帮帮我。
CPU是P3 800 桥开焊的问题以经排除了
不开机
cpu

网友:
你用稳压电源看下电流。这个机器是不是两层板,显卡板或者电源板扣在主板上,你把上面的小板焊下,好多虚汗。

网友:
这台机器不是,电源是和主板都是在一起的

网友:
这款主板不好修,很早以前遇到过,基本上没修出来。
以前换过,bios 、kbc supi/o 等都没好过,怀疑还是桥路的问题,北桥的可能性大(仅供参考也许不是)。
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 吧,你在好好查查。 短线?主晶振电路?或者小ic等?

网友:
那好的,谢谢你了,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