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自检不过!!!SOS

楼主(2008-10-22):
手里有块昂达的主板,型号为N61G 2.0.
开机内存自检不过,
从C1,00  ------  C3,C0   ------   04,03
也不报警,测量电压正常,
i/o换了,bios也刷了,
但不确定bios是对是错,
但是刷了之后还是检测一样。
如果感觉不对的话,帮忙传个过来,
谢了!!!

网友: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
CPU也换了,
始终如一,
什么问题呀?
郁闷!!!

网友:
不知道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昂达N61G通病是NB

网友:
桥虚焊了吧。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内存如果没有时钟,不是也和南桥有关吗?

网友:
nb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先刮下槽
研究下内存的相关电路,会有收获的
供电
时钟
复位看看正常吗

网友:
供電跟时钟都正常的话估计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