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笔记3

楼主(2008-10-22):
HSD170G01 S8L屏
故障:开机白屏
修复过程:换通用板测试确定屏坏。检查屏显电路,测各关键点电压正常。发现将屏显板固定螺丝拆除后点屏恢复图像,怀疑绑定电路有问题。将屏的边框拆除露出绑定排线,然后将压线烙铁加热后对每组行列排线逐个热压。热压后通电图像恢复正常

三星710NZ12,屏的型号:M170EG01
故障:开机几分钟后黑屏,有图像,指示灯绿灯。
思路:有图像无背光为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
修复:更换4灯高压板后发现故障不变,检查后确认上部灯管(兰线)热性能不良,处理办法为换灯管或是改4灯高压板为2灯高压板。

三星711N
故障:开机一闪然后背光消失,有图像,指示灯绿灯。客户反映是摔坏的。
思路:摔坏的机器多是灯管坏。
修复:用单灯高压板逐个检查灯管后,确认有3个灯管坏,换好灯管后OK。

东芝笔记本,13寸屏,有图像,无背光。
思路:说明背光有故障,检查高压板供电电压和BL电压。
修复:高压板L2假焊,更换后不亮,继续检查灯管,发现他人换过,但是高低点屏短路,处理后OK

联想15寸,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无背光,无图像。
思路:此系列机型通病为MCU热性能不良
修复:将M6759 MCU更换为SM89516A  MCU,写好程序后开机试验无问题,OK

联想15寸(LXH-P15L4),HSD150SXA1单排50针
故障:菜单正常,接VGA后图像有但是颜色错位,类似于缺位花屏。
思路:菜单正常说明屏无问题,MCU无问题,背光无问题。
修复:检查EPROM并重写程序后故障相同,确定AD IC坏,换乐华RSDS驱动板。

实达15寸宽屏,人为修过。
现象:原驱动板人为修坏,稳压块,MCU均击穿。
修复:更换为乐华2023L驱动板,屏线采用S8L反线,程序选用LTD154EZ0C_051228_EN BIN

网友:
很帮。前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