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好几次才开机,哪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一块杰微845的板,如果一直重启要重启好几次才能开机,如果通电后放一会儿,再重启通常重启两次就能开,好像是等哪个元件热了,32.768换过了,协震电容也换了,板上的电容除了小的22微法的还没换外也全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谁能告诉我接下来要换哪部份的?22微法的小电容要换吗?

网友A:
我习惯性先怀疑电源有没问题

网友:
——偶也有一块跟楼主情况非常相同的865PE板,电源换新的了也不行(期待大虾亮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性先怀疑电源有没问题

电源换过了,也一样,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3.3VSB是不是慢慢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SB是不是慢慢上升.

没有,3.3VSB没变。如果有变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