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显就可以..集成的就不可以..

楼主(2008-10-22):
集成显卡不行....插独立的就可以点亮...一般来说集成不容易坏啊...触摸北桥温度正常.可是南桥烫手(不过之前集成网卡坏了没插下来)...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显示接口电压什么测.....

主板是    硕泰克  M6100

网友:
什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是不是雷劈了啊,我碰到一个雷劈的就这样,安一个独立的显卡就行了

网友:
有雷劈的吧!!!!  不会网卡也不会坏。  那就加个显卡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VGA  9PIN  红5V     15PIN时钟    12数据   15PIN 要有3-5V
2:集显一般由NB控制   你集显是根本不亮吗?如果是  集显 行 场信号出问题了  可以看下 13  14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电压我有量过只有9\12\14有4.95V电压其它都没有.... 对地阻值我没有量...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