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显示器灯变色,无显示

楼主(2008-10-22):
945GL集成显卡主板,开机时显示器灯变色,屏幕无任何显示。示检修思路。

网友:
不是内存和CPU的问题。

网友:
打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咋变色:由黄变绿,还绿变黄?(接独立显卡试了否)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二位。我接独立显卡试了,灯没有任何反应。
用主板自带的VGA接口接显示器,灯由黄变绿,就象正常开机一样。但屏幕上什么也没有,过十几秒后屏幕上好象有点变微亮,有点晃动的样子(极不明显),硬盘有读盘的声音。

网友:
谢谢魔羯座师兄 ,打了下电阻,MF47型指针万用表,发现123脚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