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不知道是不 是显卡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2):
这个及其是这样的,刚开是虚焊了,又是能开又是不能开,老问题了,但是由于失误把温度曲线看错了,把显卡搞挂了,现在重新做,可是做了3个 了,还是没有亮机。跑码4641.或4F41.小弟实在是糊涂了,我的显卡不可能多是坏的把,对这个做显卡还是很又把握的,但是怎么做多是这样跑,郁闷啊
换了个绝对好的显卡上去好了
[
]
显卡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卡边后面有没有掉料,拿个好板子对下

网友:
板子背面有个10欧的电阻容易掉。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没有少人什么件啊,顺便问一下,7500的显卡能用9000替换吗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诊断卡是不是跑41,46,49,4F都是显卡问题,这是IBM的通病。

网友:
那还是显卡不行了,哎,,主要我这里没有一块敢说是绝对好的显卡

网友:
你看看焊盘有没脱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