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和IO好坏?

楼主(2008-10-22):
有一本本为IO开机,开机键直接和IO相连中间无任何元器件,测开机键无电压,IO旁有一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6V和0.6V 。对地阻值分别为467和466,此本本开机无任何反应,测保护隔离正常,1632的7和28脚无控制电压,别的都正常。我是新手,请问各位老师用万用表测的晶振或IO可以判断是坏的吗?IO为LPC47N250-MD

网友:
1,先查一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点
2,接上外接电源后,1632工作是否正常
3,检测开关上是否有电压,在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你这晶振两个脚电压差有点大。

网友:
最简单的, 要是晶振坏掉的话,你用手摸在上面。  触发 看看。。。。
  要是还是老样子,跟晶振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
查芯片上的ACIN电压

网友:
同意晶振电压相差太大一般电压相差0.2-0.4V左右,不会有那么大的,

网友:
应该是晶振坏了,更换看看,
注意一下谐振电容电阻

网友:
直接换了试就知道了,换个晶体又不难.

网友: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这个晶振特殊,很小的黑色长条形,上面标的C3C3C,可是不知道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
把那IO的晶振的两个精密电容去掉不要了在看看

网友:
晶振有电压这么多是正常的!~ I/0如果能开机的话就不是I/O坏~!I/O坏是点不亮主板的~!学习学习~!

网友:
谐振电容是好的,开机键无电压,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
开面键无电压,就应该查一下3V 5V电路了!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吧,按键没有电压,能触发么  晕

网友:
先查下主供电和IO供电,好的晶振一般不容易坏,再看看BIOS是否出错,最后可能是IO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