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液晶通病?

楼主(2008-10-22):
修了一台联想17液晶,冠捷代工的,故障现像是亮一下就灭,经查,是升压
三极管
C5706损坏,换上后正常,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又烧了,后来就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解决问题,今天接修一台方正液晶,也是冠捷代工的,同样的问题,换上C5707,不知道还会不会坏,请教各位是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线圈虚焊

网友:
补焊高压线圈,另外检查0.22UF/160V是否容量变小.

网友:
这个应该是715L1130的电源板吧,这种板子,两个问题常见的,电容问题和高压线圈问题,反而那种蓝色的0.22电容坏的不多~~~~~~~~

网友:
C5707坏了 再换上可能还是要坏,不要治标不治本呀,要找到C5707坏的原因

网友:
电感虚焯也可能。。。。

网友:
关于BENQ液晶的通病根除方法
这样的故障要想根除:首先排除4个高压线包的引脚虚焊问题,然后更换损坏的5707时尽量使它的引脚留长一些,以方便对中间电容的距离远一些,避免过热,电容鼓包,那个电容可以用0.47UF/400V的涤纶电容代替!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高压线圈确实有虚焊现像,补焊了,已经交给客户,不知道还会不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706要换就一对全换。否则又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就兩個一對都是全新的
要不就都是用過的
不要一新一舊

网友(2009-01-03):
高压线圈虚焊,爱坏

网友(2010-03-30):
那东西要换一起换 不要单换一个

网友:
我原来也一样,现在直接换电源板,方便

网友:
全要换不是还不如用通用的板吗?

网友:
这种现象都是高压线圈虚焊引起的,补焊就OK了,我修过很多,没有返修的。

网友:
C5707一般是高压区域虚焊导致,换C5707后要把C5707间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AOC的,就是高压变压器引脚脱焊,高压板电源滤波电容鼓,两个C5707穿了,后来换上这些到现在还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光耦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