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纯平c776+开机打火五次

楼主(2008-10-22):
这台显示器是04年产的,听客户讲,是一次打雷的时候,被打坏了,请问高手应该更换什么管子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故障啊?高压打火吗?

网友:
开机打火?是那里打火,请楼主讲清楚大家才好帮你,
打雷打坏的话我遇到最多的是电源上的问题,一般换电源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