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2高压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22):
LXH-GJ17L2液晶显示器,通电后无任何显示,指示灯也没有一个亮的,检查发现高压板已被人修过,目前测得高压板至主板的12V和5V电压正常,由于没有资料,请问高压板至主板待机状态下有几组电压输出?面板指示灯都不亮(待机灯都不亮),主板是否也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照理说12V和5V有了和话那电源灯应该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过二块主板对调发现是主板坏了,因价格太高,机器又太老(2003年产),没有修的意义。